假负载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2-07-28):
有没有推荐的呢?买那种现在较为流行!较好!适用

网友:
现在流行的当然是带灯的啊,我说的是主板的啊

网友:
带灯有时候不准的······

网友:
带灯的测试加焊cpu底座挺好用

网友:
新手求解!什么是假负载,假负载有什么用?假负载用与何种境况?

网友:
假负载:就是一种替代真负载电路。起什么作用:主要来检修开关电源,防止烧坏真负载电路元件的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