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5主板C1 00反复

楼主(2012-07-28):
技嘉P45 UD3,开机诊断卡C1跑到00,报警7短1长,插不插内存都这样,然后自动重启继续这个起码报警
偶尔能正常启动,启动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BIOS已重新刷过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
自动重启

网友:
刷BOIS试试看。。。。。。

网友:
先清洁内存槽
查内存工作条件VCC_DDR, VERF,负载供电,系统管理总线,SPD电压。
刷BIOS
查北桥工作条件,北桥是否虚焊
查北桥与内存槽通信的线路。
换IO

网友:
技嘉主板BIOS容易出问题,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CPU座子可能有问题,用带灯测试座检测下,或者CPU没有装好

网友:
刷BIOS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I/O换I/O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43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