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暴 360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2-07-28):
全汉蓝暴 360的电源,短接绿线,能启动,但一两分钟后就自己停了。然后就启动不了了。拨了电源,放一段时间后再试,又是这样子。
启动以后,电压都正常。停止后,绿线电压3V,不知是哪出了问题?
这个是主动式的电源,不知哪位有图纸提供来看看。

网友:
5v sb 电容先换掉

网友:
绿线和PG线通过一个芯片出来的。
PS113
B08806A2F
的芯片

网友A:
先测大电容300V电压是否正常  在换待机5V滤波 和IC供电滤波。

网友:
请问启动的绿线正常是几V的?
这个电源现在是3V,还是主板的3.3V压,接上电源就有了,空载,启动后有3.6这样子,是否偏高了?,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大电容300V电压是否正常  在换待机5V滤波 和IC供电滤波。

5V电容拆来看了,没问题,大电容也换了,还是有会这样。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