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 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2-07-28):
新手指教了》   故障  不触发,无待机电压,但是测试基本条件都正常, 20脚 主供电  18.5V, 17脚  VC C   5V  ,18脚 LD5   5 V, BST  5V   ,基准电压REF   5V ,ON3  ON5   5V ,  满足这些条件应该可以满足条件了 ,但是还是没有待机,测试也没有短路的。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参考电压REF 5v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为2v,
再测量6PIN SHDN#应该是5V满足条件后才可能输出待机3、5V。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SHDN#线性开启

网友:
IO,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6脚很关键串联电阻分压提供控制信号。。。。。。。

网友:
25脚如果有3.3v。。。。。。。。。4脚3脚on3,0n5单元控制信号。。。。

网友:
REF基准电压过高,换个芯片试下,还 SHDN#这个有低电压吗?如果基准电不正常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REF不正常

网友:
测量开机电压3.3V有没

网友:
8脚不正常,还有6脚你没查

网友:
基准电压偏高了。这机器应该是在2V。。 还有就是6脚的主开启一定要有一个3.3
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就该考虑是否是上下管或者是滤波电容拉低了3V5V。。

网友:
查上下管正常不,和周边IC,若正常没有PWROK,试式换个芯片。

网友:
芯片坏了  换了试试i

网友:
芯片条件都还没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