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运气真好居然稀里糊涂的修好了一块技嘉的主板.我是菜鸟.学习老鸟的本领去揍老鸟

楼主(2012-07-28):
一块技嘉的主板.故障为触发开机时检测卡灯亮一下就熄灭.U的风扇同时也转一下就熄火.不亮.由于木有什么头绪拿到手开始乱整.东翘翘西碰碰.木有反映.最后测了一下开关针电压为5V.桥木有测.CPU的电压正常.于是我拿到镊子东刮刮西刮刮.嘿嘿.再挂IO的时候.居然开机了.于是上U试试.OK了.挂的那里发个图给大家看看(像素不好还请砖下留情).瞎猫盟死耗子蒙着了.真幸运.嘻嘻.

网友A:
佩服  这样都行  竟然没烧件

硬盘都没上测试。 给一张硬盘测试图。

网友:
估计主板本身应该没有毛病 只是灰尘太多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我估计放电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我也试过。。。。都没拆主机箱就擦一下,收钱的事。。。。80块大洋。。。

网友:
估计是氧化了吧

网友B:
氧化了。其实你有点功底的!谦虚了,heh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化了。其实你有点功底的!谦虚了,hehe

嘻嘻.过奖了.

网友:
呵呵 老有才了。。。。。果然高手

网友:
应该是IO氧化了吧

网友:
应该是IO引脚虚焊吧

这板 io虚汗 很少把 估计都没有
同意 还是加焊下 保险嘿嘿

网友:
l楼主牛啊     在通电的情况下竟然没烧   这运气   牛

网友:
IO虚焊了,但你通电去刮IO引脚具然没有把IO烧了真是你运气好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去刮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去买彩票吧,一定中大奖啊,哈哈

网友:
虚焊了 用烙铁4周拖一遍最好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吧

网友:
有才人啊。。

网友:
ic是主板的监测ic.不知道是氧化还是虚焊还是灰尘静电~

网友:
要么虚焊,要么氧化,之前我遇到过,不过我那个是他电源供电不正常导致,换电源搞定

网友:
应该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虚焊,氧化.有时候不用懂太多的

网友:
都这么好运好了,呵呵

网友:
刚学主板的时候,弄一块不复位的板子。由于紧张手一发抖 南桥旁边,啪!的一声 烧了 断电了。 再开机居然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应该是技嘉的主板保护了,IO本身没问题

网友:
哈哈.好奇怪的现象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  这样都行  竟然没烧件

行.我尽快补上.

网友C:
楼主可以报个远程台式机学习班,我想进步会很大!起码知道了你稀里糊涂的原因何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报个远程台式机学习班,我想进步会很大!起码知道了你稀里糊涂的原因何在!

可以给我个连接可以吗.因为我的座右铭是(学子之长.补己之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给我个连接可以吗.因为我的座右铭是(学子之长.补己之短)

这个木哟!http://www.xinxunwei.com/products/bijibenweixiupeixun/96647.html  瞧瞧!

网友:
我是第二次见犀利哥这样刮IO,IO和其他东西居然没烧!!!

网友:
真的是相当的佩服呀,

网友:
氧化了,用主板清洗剂刷刷就是好!!!!

网友:
估计是虚汗或者氧化 或者向前面哥们说的本身就没问题

网友:
装系统测试没有问题.发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說真的還是用心去學習會比較好!!
不然到時東刮刮西搞搞~沒每天過年的!!

网友:
l楼主错别字得注意咯,不过运气真的不错,有可能是虚焊也说不定。呵呵,恭喜啊

网友:
我晕,这样也行,咋佩服这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低调了!~

实话实说的嘛.不过低调点好啊.毕竟咱真的是菜鸟.还得学习对吧

网友:
有时候机器怎么修好的都不知道!!

网友:
要是都遇到这样的主板那就好了

网友:
这么好运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F:
楼主 ···什么仪仗让你那么有自信  用镊子去插主板,不怕烧啊··

网友:
楼主谦虚啦,看看罗

网友:
元器件虚汗了 被你瞎猫碰到了一个死耗子 给弄好了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什么仪仗让你那么有自信  用镊子去插主板,不怕烧啊··

不自信动都不敢东啊.

网友G:
最后再焊一下,你这样,下次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再焊一下,你这样,下次能开机吗?

我测试了多次.还专门放了一天来试试没有问题.开了多次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就笑吧,太谦虚了

网友:
氧化了  楼主真幸运  我这还有个技嘉不跑吗呢 单桥  还搞不定呢

网友:
你还有得学

网友:
突然我有一种一口吹干整瓶茅台的感觉

网友:
通电刮IO是很危险的。

网友:
灰尘连接短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