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有开机logo的声音,一直滴滴报警,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2-07-28):
  ASUS A8J的机子,版号A8JP    开始的时候是开机掉电,更换了北桥,不掉电了可以听到ASUS开机LOGO的声音了,以为好了,但是插上屏不显示,内外接都不显,以为是北桥没有做好,重新定了一个新的,做了还一样,显卡板也换了,不是显卡版的问题,看到有说是BIOS的问题的,也刷过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位大哥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请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2-7-29 11:22):
这种北桥换过了,显卡显卡板换过了,BIOS 也刷过,北桥到显卡线路也量过了,有没有可能是显卡插槽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能听见 不能显示? 自检还过了  你看一下VGA口的AD线 基本排除北桥了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A:
打显卡与北知的PCI-E 总线,多数是北桥空焊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没搞定

网友:
显卡接口啊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啊

网友:
你换的显卡板  和他的完全一样吗。型号。。。错一点都是不行的。。

网友:
什么问题?等待答案。。

网友:
你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先确定一下换的显卡板是好是坏哦

网友:
更换个CPU 试试吧,我碰见过一台,也是掉电,最后换了个CPU好了

网友:
你换下屏 上面的码片

网友:
这个本一般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个南桥烧了个洞的,也是这种情况更换就好了,以前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好,开始显卡换了,板也换了,还不行,我都没脾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显卡与北知的PCI-E 总线,多数是北桥空焊
PCI-E总线我也量过了,还不行,开始时掉电的,换北桥好了,就出现现在的问题了,以为是北桥问题,又换了个北桥还一样,显卡跟显卡板也换过了,真的没脾气了~

网友:
显卡插槽加焊下试试.

网友:
把显卡槽加焊一偏。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最后也没搞定,华硕的机器真妖怪

网友:
ASUS 显卡不是相同就可以换的。有的时候相同的显卡板上去就是不亮。要用它本身的显卡板,你可以换芯片。ASUS大部分机器不上显卡板都能听到LOGO的声音。A8J忘了是I还是A芯片组的了。如果是I的芯片组,北桥不用怀疑了。肯定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