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 奇怪现象

楼主(2012-07-28):
联想旭日C462A 客户送来,待机偏高,不触发,拆机拔掉显卡,上电,待机正常,触发,0.6,打显卡阻值4,偏小,一直在显卡上鼓捣没好,客户让换显卡,现在问题是怕换了显卡还有问题,各位大侠有遇到的给提个醒。

网友(点评):
不就显卡吗,你看看显卡板外观有没有问题,主板没有显卡跳变正常,你就换个显卡看看好了,8400显卡也不值什么钱

网友:
you tiao bian  ma

网友:
电流有调变

网友:
先上一个看看

网友:
换显卡,今天接了一个也是这样,换显卡好了,不过好贵330啊

网友:
看跳变咯,或者抓下内存,看过了米

网友:
不是换显卡 没用吗

网友:
楼主还是换显卡吗

网友:
不太好修,一般换了得了。

网友:
明显短路了嘛 还要纠结吗

网友:
既然拔掉显卡,待机正常,还能触发,客户也同意换显卡,那就换吧,其他有坏的再修啊,要是换了还有其他问题客户不修的话,那还长点经验呢,要不就别修,退回

网友:
换显卡不行就直接换板

网友:
换个630 先值上去啊   试试啊

网友:
一定是显卡的事了  看你的忽悠能力了  看怎么拿下客户让他换显卡啦

网友(2012-09-03):
果断要求客户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