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 电流停在0.55

楼主(2012-07-28):
机子能触发。开机电流走到0.55就停住了,拔掉内存电流也是走到0.55.显卡是插拔试的那种9300的显卡板,拆机风扇口堵得严实。怀疑显卡过热空焊,所以加焊了显卡。做了2次结果都一样电流停在0.55,BIOS也刷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求解。CPU  内存换过  开机CPU显卡都有温度。不过北桥温度感觉没温度上来

补充内容 (2012-7-30 18:02):
问题解决了。加焊了北桥。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你先烘一下CPU桌子试试

网友:
那查下内存相关的,

网友:
肯定电压都还没出来,信不信

网友:
差下内存系统总线,看有没认到内存和读内存

网友:
晕。。电流这么低怎么会是显卡 、? 其他的电压都满足了吗 ?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CPU电压 复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