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后两秒自动开机,软关机就不会

楼主(2012-07-28):
一盈通P35的板,主板能正常使用,但如果是按开关关机后两秒会自动开机(比如进CMOS设置一般都是直接按开关关机,但是这个板会自动开机),进入WINDOWS系统软关机就不会,很奇怪的问题,求思路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用的面板开关吗?会不会是开关问题?裸板短接试过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

网友:
我的遇到的板子跟你差不多,系统关机后 自动开机,但是按住4秒不动后就关了。

网友:
你可以清一下cmos,也就是放一下电

网友A:
将开关的线拔掉,用镊子短接主板开机插针开机,进了系统之后再短接两个插针关机,看看还会不会自动开机,要是不会就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恩,真是需要思路。。刘坚强老师的检修四段,可以试试

网友: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现在发现还会出现拔电久了,要开机几次才能开的状况,面板开关已经换掉,开起来用的十分正常,非常费解

网友:
照你这样的方法,电脑直接关机,就像拔掉电源一样,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开关的线拔掉,用镊子短接主板开机插针开机,进了系统之后再短接两个插针关机,看看还会不会自动开机,要 ...

照你这样的方法,电脑直接关机,就像拔掉电源一样,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开关的线拔掉,用镊子短接主板开机插针开机,进了系统之后再短接两个插针关机,看看还会不会自动开机,要 ...

参考你的方法,进入系统后短接,电脑直接关机,就像拔掉了电源一样,郁闷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电容漏电或者mos管老化造成的,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四清、四放后查下电容和mos管,加焊下也可以。试试看也许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