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三极管还是场管?

楼主(2012-07-28):
图中红框所示这个是什么元件,三极管还是场管?用万用表测量都是无穷大

网友(点评):
相片不错。这么清。什么照出来的?

网友:
估计是个三极管,要知好坏或是什么的,要拆下来用表去量才知道。

网友(点评):
用我的手机拍的啊 HTC G12

网友:
三级管 和 MOS管的判断方法你知道 取下了 用表测 下

网友A:
我感觉是二极管,因为第3脚是空的,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3脚是空,说明这个管子当二极管用了,一般情况下,二极管都能换上去

网友:
我也觉得是二极管

网友:
大家对于这种封装的元件如何查找Datasheet文件?大家有分享一下查找方法,谢谢~

网友:
不会是二极管应该是场管或者是三极管,应该是跟它上面那个一样。

不可能悬空的3脚

网友:
三极管的面大,关键是干嘛用的的知道

网友B:
这板子阻焊油洗掉了?

网友:
看这像二极管,有个脚是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阻焊油洗掉了?

焊油洗掉了,元件我焊下来测量都是无穷大【正反向】。

网友:
很有可能是二極管

网友:
要看图纸才知道的哟!  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C:
是NPN行三级管啦;直接耦合放大

对!

网友:
这种不是会是MOS管的,是双二极管或三极管

网友:
这是什么板,都没标示

网友:
标准的三极管。

网友:
好像是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NPN行三级管啦;直接耦合放大

您是这么判断的啊

网友:
找个图看吧这样很难知道

网友:
三极管,我买过这种料

网友E:
我帮你查了好像他的型号是:bzx84-c12

网友:
像两个二节管

网友:
谢谢,就是不知是多少V的稳压二极管? 8V的稳压管吗?

网友:
可能这个没错,SOT23贴片稳压二极管BZX84-C12 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查了好像他的型号是:bzx84-c12

请教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参数的?

我有个秘密武器。哈哈,。。。。

网友(点评):
什么密码武器,师兄说出来打家也学习一下啊,谢谢~

网友:
全板其它地方找一找看有没有一样的,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二极管,因为第3脚是空的,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

线路板是双面的,那个脚肯定在用,你怎么断定就是空的呢?这样的维修思路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路板是双面的,那个脚肯定在用,你怎么断定就是空的呢?这样的维修思路肯定会出问题!

我焊下来看了,没有过孔。也没有其他的连接,难道你有更好的维修方法,说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mosfet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是这么判断的啊

期待详解中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还是在板子上找有没有相同型号的元件。或者画电路图分析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吧,我正好手头刚拆下一个三极管,上面的数字排列和这个三极管上的数字排列是类似的

网友:
应该 是三极管啊  E极接地的``

网友:
纠结这个问题干嘛!不管它是什么管,如果3脚是空的,它就是当二极管来使用,上两个脚的二极管一样能代换

网友(点评):
你以为是几百块钱的电脑主板随便换换就可以了吗?几百万的设备搞坏了谁负责

网友:
次板已经修复,谢谢张兴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