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28):
机器型号,HP6535S  AMD 集成主板
最开始的问题是暗屏,能进入系统,我也听到声音了。。然后我改了通用高压条,,郁闷的事情来了。。结果卡到WINDOWS XP滚动条哪里不动了。而且屏幕还是暗的,,但是在主板自检的时候一切信息都正常,BIOS也能进,
经过检查,USB认不到,BIOS里面无线网卡显示NO 。 光驱也认不到,但是郁闷的就是为什么又能认到硬盘。案F8能出来启动菜单,安全模式啊,正常启动,最后设置等。。就是一进入系统,就暗屏,然后卡死不动。。

USB阻值正常, 。。到底是南桥问题,还是说北桥问题?还是说另外的地方有问题,,哪位大侠分析下下啦

网友:
这款机北桥有问题的,重做就好了。

网友:
回焊过北桥了吗?

网友:
可能跟北桥相关

网友:
貌似这种AMD的机器,无线和有线都是挂在AMD上面的。。
有4416S修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