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拷过北桥的主机,用几次就不亮了呢

楼主(2012-07-28):
问题如上!!
问题

网友:
北桥温度高,又挂了。要不就是桥本来就要挂了老化了。
再不就是加焊方法欠佳。

网友:
烤桥要加助焊剂 把里面的氧化层清除掉 这样锡珠才能跟焊盘完全融合 光是烘 反而是加快了氧化的速度 能开几次机器 等桥温度一高 氧化层变厚 信号不同 就又不开了

网友:
这个当然是桥没做好啦、还有就是时间长了老化了,外加个风扇降降温吧

网友:
重植效果高于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