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显示蓝色

楼主(2012-07-28):
集成显卡显示蓝色,VGA接口换过,显示器换过,VGA信号线换过还是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最好给点相关维修资料,十分感激!

网友:
测RGB阻值.看正常不.一般80.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处理的3色信号不正常啊

网友:
搞好了,原来是主板背面断线了。谢谢你们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