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 滴滴滴滴滴 5声短响 不开机

楼主(2012-07-28):
喇叭 报5声 短响  诊断卡 3F77   求大师解答

网友:
是不是不过内存.看工作条件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查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复位 有吗 各路供电正常吗

网友:
,,跳下跳险帽,换下内存,不行的话刷下bios!应该可以!

网友:
这款主板,经常遇到,清理一下CPU针就好

网友:
哦有时候还真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该查内存和显卡吧,还有救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