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锋锐 K468待机 0.02不触发

楼主(2012-07-28):
同方 锋锐 K468待机电流 0。02,按开机开关不触发 充电指示灯不停闪烁,(取下电池一样 ,插电池无冲电电流,3.3V 有5V没有不知那路提哦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的,但是事HP的机器,一直没有解决,换充电芯片也不好使,充电芯片上面的场管换了也不行,看你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或许可行

网友:
遇到无头绪时,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就查EC与Bios待机工作条件呀

网友:
LZ还是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

网友:
感谢大家热心帮助。我分析应该是没有5V导致,应没有图纸只好放弃。没来得及细心分析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清华同方的 这些图纸好像都很少  版号为H09_VD吗?找死没找到

网友:
有些5V是要触发之后才有的

网友:
我修到过同样的机器5V是触发以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