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外接显示正常,进系统一切功能正常,内接6个画面,

楼主(2012-07-28):
华硕X88V外接显示正常,进系统一切功能正常,内接6个画面,换屏一样,换显卡一样,压显存没反应,驱动都换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6个画面?可否上张图。是花屏还是一个桌面变成6个平分的?

网友:
是独立显卡板的吗?换过没有

网友:
最好换个显卡,重植一下球也用不长

网友:
另的笔记本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显卡好了

网友:
换过显卡,又从重做过,是画面平分6个画面,外接都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最好楼主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没用,换过试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的问题的哦

网友:
啥都换过了  换屏线

网友:
我之前有修到分屏的问题,是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码片不对。还有就是显卡。不知道换过屏没有。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显卡 问题,有时候我们换了还是这样,是国为显卡没有做好,最好再换一个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换过几张屏都是白屏,也许是不兼容吧,也就没再换屏了。显卡换过三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