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这种网络延长器/延伸器/信号放大器呢?

楼主(2012-07-28):
这种网络延长器/延伸器/信号放大器内面电路简单,只有2块集成电路,一块电源管理芯片,另一块主控芯片商家打磨到无法识别到型号,看上去同市面上几十元交换机没什么区别,但是它在网络中发挥着神乎其技,能将双绞线延伸至600米,而普通交换机只能延伸到100米以内,而且它还是工作10M模式,所以它到身价是普通交换机的几十倍,淘宝网上卖到二三百元,最便宜也差不多要百几元,我拆过好几个坏的,其它内里芯片方案是一样的,只是商家贴个牌不同,坏了商家也不愿保修,又说芯片停产,又说不生产这型号,直接买新款型号,其实它这所谓新款只是换个包装,内面电路竟然是一样!哎!!!!!只是一块芯片,要不是打磨过,谁都能修得好,有谁修过这种网络延长器?能知道其芯片型号呢?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呀.芯片怎么不一起上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里面也是主芯片被打磨过的,看不到上面的字。。

网友:
还真没见到过这种东西

网友:
很多厂家防止克隆他的产品  把芯片都打磨了 对照实物用手工绘制个图纸出来  在慢慢找看看。

网友:
用个普通的交换机就可以做到延伸的啦,要这玩意干什么

网友:
那被打磨的8脚芯片,可能是34063吧,用于把电压降到3.3v用,

网友:
LZ显然是想问IC2的型号,但是你不发个带料的图,大家怎么猜?

网友(点评):
兄弟,你权当楼主本着逗你玩的娱乐态度,幽了我们一默好了^_^不过,就是有那个IC,外行也还是看不出子午卯酉来

网友:
这种东东确实好,长距离传输,突破100米限制,就是价格高点,里面的芯片居然打磨过,真是J商。

网友(2012-08-27):
少见这样的噢

网友:
看到有晶振,应该是一块单片机,而且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