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 跑D5 D4

楼主(2012-07-28):
前段时间刚解决  掉电问题 !又来一块 先把掉电解决了  出现D5 D4  换了BIOS 芯片测试  还能开机2次  后来就不行了 刷BIOS 也不行 IO 换过  北桥加焊了 都不行!BIOS 芯片换掉也不行!内存换了N根都不行!  内存AD  总线都测过正常!CPU 也换过!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  给个提示!

网友:
基本的测量都没有做就做桥了啊?给你一把焊枪,你要造大炮哦!!SPD电压和系统管理总线查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CPU座氧化或者虚焊了,还有的时候内存供电不足也会D4掉电

网友:
时钟芯片不良

网友:
废话  基本我不能不测么  你没看见我说测过总线啦!既然总线都测了 还会放过SPD么!

网友:
你修过  确定时钟不良?

网友:
我修过这板,你必须要找到一块同型号的主板BIOS对刷就可以了。

网友:
我宣布 4L 的兄弟 可能真修过  确实时钟不良!换了时钟芯片OK! 但是只能上533  800条子  不能上667条子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因为我遇到这种问题,有时候跑马正常,有时候点不了,自动关机、重启,BIOS刷过也换过,就是不好,后来换了时钟芯片就好了,虽然时钟芯片坏的少,你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