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怪问题

楼主(2012-07-28):
一台华硕X88V的笔记本,装的win7系统,开机都有显示,进入windows界面液晶屏就变白,红,蓝,黑,黄,交替变换,这个是什么怪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 看看是什么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吗  别装显卡驱动肯定能亮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或者PE,如果不花,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再进系统。如果不花了,应该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呀

网友:
听说是屏幕自检。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后来发现正常的时候图像有点不正常,重新值显卡好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故障,显示器这样的问题很多是屏线接触不良,只有5V屏供电接触了,LVDS信号没有接触,屏就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