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笔记本CPU好坏?

楼主(2012-07-28):
修个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的笔记本,怀疑是CPU虚汗,然后拿热风枪对着CPU吹(PS:这CPU是汗上去的),吹完后就不开机了,测电感有5V.    3.3V.   1v.    1.5v,怎么判断笔记本CPU好坏?

网友:
一般CPU就代换,焊接的就加焊,谁能告诉你怎么测量CPU?

网友A:
焊在主板上的 不知道怎么测量
加焊下试试 只能说测试它的供电 复位等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换一个好的去板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B:
那能说说怎么测供电 复位,我刚测了供电电感的对地值是5欧5V 3.3V 1.5V  1V都是5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在主板上的 不知道怎么测量
加焊下试试 只能说测试它的供电 复位等是不是正常了

用热风枪加焊行吗?温度控制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枪加焊行吗?温度控制多少度?

我 没用风枪加焊过CPU 一般选择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能说说怎么测供电 复位,我刚测了供电电感的对地值是5欧5V 3.3V 1.5V  1V都是5欧

5欧不算短路

网友C:
风枪焊CPU 感觉有点OUT啊  要么找个BGA焊接的地方让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焊CPU 感觉有点OUT啊  要么找个BGA焊接的地方让加焊下

然后拿热风枪对着CPU吹(PS:这CPU是汗上去的),吹完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D:
英特尔的CPU,不容易坏,AMD的容易坏

网友:
然后拿热风枪加焊CPU完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的CPU,不容易坏,AMD的容易坏

现在的问题是加焊CPU完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E:
除了换,没什么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换,没什么法

换哪个?这这这

网友:
焊接时可能移动错位,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把它吹下来,换一个试试

网友:
看的我都是晕头转向的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说AMD的CPU容易坏  那么那种垃圾G41 志强焊上去的不算因特尔?

网友(2015-11-12):
拿Cpu试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