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L194WS)改通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07-28):
LG液晶(L194WS)用乐华2025与2270驱动板改,出现问题是亮一下就灭掉了,有时会多闪几下,不过图像还是有的,压高与灯管确定是好的。
驱动板与电源板连接四条线,分别是:供电,地线,ON ,DIM,
不过电源板上还有一个M/S,不清楚要不要连接

网友:
19的板跟22的不通用吧  我改板的时候只接 供电 地线 跟ON

网友:
一般只接供电,地线,跟ON就行了,不过LG不行,就是加上调亮度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电源板难改哦。DIM和M/S都要接上。

网友:
哦 我接触的不是很多  主要修的联想 方正 三星 的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板难改哦。DIM和M/S都要接上。

DIM和M/S接在一起吗,我把ON DIM M/S三接在一起也没用,

网友:
有谁改过好这驱动板

网友:
你找台好机.测一下原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请你说一下后改的驱动板的供电是多少伏吗?你的原电源输出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说一下后改的驱动板的供电是多少伏吗?你的原电源输出是多少吗?

2025是12v与2270是5v驱动板,电源板12v5v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说一下后改的驱动板的供电是多少伏吗?你的原电源输出是多少吗?

你在用2025时将12伏接到驱动板上,此时要在电源板的5伏上接一个20欧、2w的电阻到地。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看去往高压部分的信号有几个,电压多少伏,就从驱动板上找啊,一般把ON/OFF,和DIM信号接到相应的位置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板我只改过一台,就是那两个信号,一个加5V,一个加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