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挡AC代码.求救!!

楼主(2012-07-28):
  自用的一台机器,突然开不了机了,经过几天的修理,换了南桥,显卡后亮机,准备装机,装到一半后开机代码跑AC后就不动了,查一下代码含义进入设置,不明白,编程器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哪位同行修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LZ你可以说的在明白点  电压怎么跑 是多少

网友:
电流1.3A左右,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