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U450进水本维修

楼主(2012-07-28):
联想U450 本维修(无图纸),整机测有0.06待机电流,按开关键无反应,拆机,无明显进水迹象,此机有三块板,单独测电源接口板,电源指示灯亮,接有CPU  内存  南北桥  显卡的板,电源指示灯不亮,怀疑此板有短路,检测元器件,测得一场管阻值时而500左右,时而40左右,取下发现此管爆裂,换之,电源指示灯亮,上CPU  内存 开机跳变正常,至此以为此机修复,装机拷机,十分钟后掉电再开无反应,上电池能开机,不充电,现在的情况是电源电池同时用能正常使用,电池不充电,用其一不开机。无图纸,悲催中!

补充内容 (2012-8-1 19:26):
明明知道是隔离充放电那块的事没图 纸不修了!  不耽误用

网友:
现在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

网友:
要看一下充电电路和隔离保护电路以及ACIN的信号了

网友:
差看下充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路也坏了

网友(2012-10-17):
看看是否有进水的没发现或看看充电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