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有人修過這片嗎?K1-3720-NNN

楼主(2012-07-28):
有人修過這片嗎?K1-3720-NNN
問題: 1.不過電. 2.記憶體有時不過. 3有時會一直rest. 找不到思路.

网友:
我突然发现,为什么都是繁体的

网友:
我在想不加电 那来的复位???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查电源管 cpu 南北桥电压

网友:
不上电,不认硬盘,有时会重启,,南桥这块应该有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还是BIOS 那的问题 或小电池

网友:
台式机主板,笔记本的内存?

网友:
这是一体机 修过一次 点不亮 是换滴电容

网友:
先看下主板的电容正不正常,换掉有问题的电容,查内存附近的供电IC,例如RT9202\RT9214。有些一体机就是电容搞的鬼,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内存都没有上呀~!一体机像是神舟的。查供电呀~!5V 3V

网友:
零件都是正常. 差在 電阻.因為都有氧化. 不知道有人有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