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56-12MS 改驱动板

楼主(2012-07-28):
新手请教,明基FP756-12MS q7c3 驱动板48.L9001.ABO
M170EG01 V.0屏用什么万能驱动板改

补充内容 (2012-7-29 12:38):
原装板没淘到,哪位能提供,给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板网上大把 又便宜干嘛要改????

网友:
2025l    或者 2270  2661等,都可以

网友:
用鼎科 2270吧; 不用刷程序。

网友:
一般的通用板都可以,,

网友:
只要电压对得上,再看一下那接去屏那些线路是否与你个想买的那个线路对得上,要注意看清楚接屏供电的3.3V,不要搞错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改过通用的驱动板,真是惭愧的很啊,感觉改驱动板比改高压板要复杂一点

网友:
看好屏供电电压,LG的一般是12V、日产的多是3.3V和5v、AU屏一般5v。驱动板上供电跳线一定要和屏电压一样,还有就是屏线,屏供电引脚不能接错(接错会烧坏屏内处理芯片)。这些选对后就无所谓什么驱动板什么程序了可以放开手脚随便烧写程序实验了。碰上屏参一样的程序就OK

网友:
这个电源板输出有3.3  12  5 三种供电吧

网友:
乐华2621L,2025L都可以,

网友:
   GND ON vcc 必要接对 在自己料板内找相符的 重要是能装进去  分辨率一般都没问题  看顾客怎么说啦 要是能将就就改  不将就就给他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