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无3.3开启信号求指点已带图

楼主(2012-07-28):
主板DV2000 965独立G86  故障是不触发待机0.03 没有3.3V
主供电芯片是51120 缺少开启信号PWR_S5_EN_1

后查图纸这个信号是U81发出 U81是个门电路 输入为高 输出就为低

实测2脚为高那输出就为低 为低那3.3V的就没办法开启,顺着U81的2脚查下去

发现U81  2脚的电压是由U63 的4脚发出  这是个与非门Y=A+B  AB脚同时为高时输出为低才正常 实测1脚为高2脚为低4脚输出为高  U63的4脚输出为高给U81的2脚  U81是个非门高进底出 低进高出 U63  4脚为高了 那U81输出也就为低了  就导致了51120  3.3的开启信号为低了 那么要正常就必须 U63的A和B同时为高电平 这样才能输出一个低电平的PWR_S5_EN#
给U81 U81非门低进高出  3.3V的开启信号就正常了    那么现在情况很明确了 只要U63的2脚出高电平后面就都正常了 接着往下查

查到这个信号原来是由IO发出S5_ENABLE   实测为0V 把脚位拉起来测还是0V 就开始换IO 换了一个IO还是OV 看下了上电时序  时序上面说只要IO的供电正常就输出 S5_ENABLE   我量了供电正常 我以为IO是个换的接着又换了两个还是一样 这下傻了没头绪了 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我这有20多片D2000全是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
LZ还要看看其他的工作条件 ACIN  LID  BIOS

网友:
LZ你的头像好销魂呀

网友A:
看楼主是分析错了吧!U63的EC_RST#为低电平,PWR_S5_EN_1开启信号应该是个高电平,那么U81的PWR_S5_EN#就应该是低电平,那么U63的EC_RST#就应该为低电平, S5_ENABLE 也为高电平,那么PWR_S5_EN#就输出为低电平的。

是你错了!EC_RST#是指低电平有效!并非低电平!正常应该是高!如果一直是低电平那么机器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这个难啊,坐等高手

网友:
也看不懂,不知道呀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是分析错了吧!U63的EC_RST#为低电平,PWR_S5_EN_1开启信号应该是个高电平,那么U81的PWR_S5_EN#就应 ...

同意楼主的纠正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起来好清晰好强悍啊,佩服!

网友:
与非门不应该是Y=A+B吧,或门才是Y=A+B吧

网友:
莫不是待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 低电平正常 LID高电平 BIOS 12脚供电正常 26脚波形正常

ACIN是高电平才对啊,S5_ENABLE 是按下开关以后才产生的信号,不行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与非门的结果是有0全为1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IO

网友:
看到楼主头像,我忍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