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闪一下就没动作了

楼主(2012-07-28):
技嘉P31,P4 630,为什么点不亮?
主板外观无明显问题,而cpu一般不会坏,cpu插槽清理了,电源换过了,主板电池换新的了,内存,显卡插不插都一样的故障.只能是点一下,主板上有灯,闪了一下就灭了,电源风扇动了一下就停了,诊断卡插上,(D1-12V/D2+12V/D3+5V)这3个灯不亮(D4+3.3V)灯亮.开机按的时候闪了下:FF就灭了,何解?
发生的进过是看着PPS,然后提示更新,更新之后又提示更新,补丁完了之后提示重启,重启完了就点不亮了.....这算什么回事啊????

(完全是小白,求教于各位了)

网友:
拿去修吧,如果不是本行人,犯不着为这点修理费来折腾

网友:
故障是由更新软件造成的,先排除软件方面吧,全格硬盘做个系统吧,再来清下cmos。

网友(点评):
真怀疑你也是做维修的?

网友(点评):
又是一个小菜·····

网友:
好像是不兼容似的!cpu有温度吗?也有可能cpu坏!

网友:
主板有可能短路保护了

网友:
有没有  听到什么其他的

网友:
是不是掉电啊。。。。。。

网友:
你那应该是主板短路了

网友:
拿去修吧,自己不要把故障扩大化了.依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某元器件对地短路.

网友:
很大的可能就是短路  还找有经验的师傅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不像是硬件故障

网友:
到维修店去修吧,让他们搞还快,你也不是干维修。何必那么认真

网友:
开机报警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击窜了。要么是电北桥旁边的电容有问题了。直观看一下。

网友:
供电电路故障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那个场管不好弄!还是交给搞维修的吧!~

网友:
把CPU供电拔了试试看  !~~~~

网友:
主板上某个元件短路,电源自我保护,测下4pin和上下场管的对地阻值

网友:
别想太复杂,就是高压条过压保护。

网友:
我的主机也有这个毛病,拔下电源24针插口,短接绿线风扇也是转一下就停, 不过插电10分钟后自己就好了

不清楚神马原因

网友:
因为是软件更新造成的,按理来说,硬件不会坏,CMOS放一下电,再试,很多时候就OK了,再不行就看是不是主板上有灰,一般来说清灰和重装一下主机就会OK。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次,也是更新造成的,一般这样做都会解决。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可以肯定。

网友:
CPU供电短路,拔掉CPU供电,看看场管有无击穿!

网友:
菜鸟路过 .留下脚印.按照维修思路.去测测电压 时钟 复位.正常不.特别是电压.桥啊.U啊.内存啊.都去看看.顺便也要重点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完全是个人意见.如有问题欢迎指出.

网友:
这应该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主板有短路啊!你拔掉CPU供电!再开机试试看还短不!如果不短,说明12V短路!量下12V供电场管看有坏的没!!

网友:
CPU上下管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