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60多度时死机

楼主(2012-07-28):
最近接了几台三星r467的机子 有两台是通病 很快就解决了 但是有一台只要温度一上到60多必定死机 硬盘 桥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求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才60度就死机,估计温感电路的问题。怎么快就随便做桥了。

网友:
楼主能把通病经验分享一下啊~~~

网友A:
板子大短了 不想再折腾 准备赔钱

网友B:
朋友 你说的南桥下面的电容式  无极性 小电容吗  是全部换掉吗

网友:
楼主看看 CPU下面的电容 还有把 风扇改长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子大短了 不想再折腾 准备赔钱

老大  那个板子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你说的南桥下面的电容式  无极性 小电容吗  是全部换掉吗

全换  工程的多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  那个板子很贵的

还是我老板厉害 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哎,一般都贵。有时候,碰到这种问题很蛋疼,

网友:
我的有一台有时亮时不开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本子显卡温度80  散热没问题  不知道那得事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