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2-07-28):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有条网线多长没注意 但是网线测试仪测试8对线都通 擦在usb网卡上可以上网 但是 插在集成网卡和独立网卡上显示XX 没连接。 就这样挺郁闷的 其网线之间有2处就投,具体什么情况 怎么解决 请大家帮帮忙!!!!
连接

网友:
希望你能好搞!!!!1

网友:
慢慢研究吧 查一下网络接口到网络电感那里有没有断线的 要把网络电感拆了来量 到网线接口那里有没不通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网 一般来说调一下10M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duxing47
同意楼主: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网     一般来说调一下10M就OK了

网友:
跳下线试试看

网友:
网线还有这嗜好啊

网友:
bios 内有没有设置关闭网络呵。

网友:
可能是你那网线里那8条线布线有问题

网友:
还是先看看你的网卡吧 要不USB网线也不会能上网的

网友:
首先你用USB网卡上网OK,确认你的网线是OK的!集成的网卡插上显示"X",首先检查你的网卡是否被禁用.

网友:
网卡禁用了,驱动有问题。

网友:
第一、因为网线的质量原因,所以做线要按标准的接法来接,这个先确认一下。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第二、线长度很关键,因为质量不好的线衰减就大,此时在笔记本之类的电脑上信号较会好点,而在台式机上就会出现不能连接现象,将速度调为10M就行了,有半工和全工模式,分别试一下。
第三、网线如有接头,容易出现接触不好的情况,最好不要有接头。
小魔666
他的问题是usb网卡可以上网 所以跟网线基本没有关系了
详情

网友:
应该是信号太弱了,USB网卡有放大的,板载网卡就没,你加个路由器应该也可以,或者把网卡设为10M看看

网友:
看看你的网卡吧。先换个网卡

网友:
呵呵 多谢大家 啦 我先试了办把 自动 改为 10M半开工 显示连接后但没有认到IP地址还是不能用,之后把驱动卸载重新安装在改 10M半开工 后终于搞定了 哈哈

网友:
供电不足导致信号衰减,如果可以的话,中间加个交换机把信号放大一下

网友(2014-01-05):
全双工改为半双工,可能网线质量差

网友A:
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的属性改成10M的测试下,,再就是看看网卡接口里面的针又没短路或者碰到一起,,

网友:
网络质量差,使信号太弱

网友(2012-07-28):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有条网线多长没注意 但是网线测试仪测试8对线都通 擦在usb网卡上可以上网 但是 插在集成网卡和独立网卡上显示XX 没连接。 就这样挺郁闷的 其网线之间有2处就投,具体什么情况 怎么解决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第一、因为网线的质量原因,所以做线要按标准的接法来接,这个先确认一下。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第二、线长度很关键,因为质量不好的线衰减就大,此时在笔记本之类的电脑上信号较会好点,而在台式机上就会出现不能连接现象,将速度调为10M就行了,有半工和全工模式,分别试一下。
第三、网线如有接头,容易出现接触不好的情况,最好不要有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