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G开机不显

楼主(2012-07-29):
接到一台宏基4540G,开机不显,AMD芯片组,拆机裸板开机后电流停在1.36A(带风扇,AMD的CPU),且无跳变,上CPU假负载,CPU复位有1.76V,数据线与地址线正常。有无内存,电流一样。BIOS也刷过,依旧。现在应该确认是CPU寻址的问题,BIOS没问题的话,问题就应该出现在CPU,北桥,南桥。怀疑CPU的问题大些,但是没有备用的CPU。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帮小弟一把,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2-8-1 16:34):
订了个CPU回来,一样的状况!

网友:
没人人解惑么,我自己顶上,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修的机器是华硕Z99M的。也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不会这么巧吧   你的主板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故障,我用风枪吹下北桥就有显示拉凉拉又不行了

网友(点评):
那就重做下北桥呀

网友(点评):
集显的只有上BGA加焊北桥了。

网友:
我现在修的这个宏基4540G 也是开机无显示,不跑码,这款机器是ATi显卡焊接在板子上的,然后温度100度烤主板 机器可以跑码了,放凉了还是故障依旧 看来是通病,我这个内屏也是坏的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网友:
AMD的机器,北桥容易虚的,重植北桥一般都会好,

网友:
同样问题,头疼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可以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