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 集成 开机不上电 求解答

楼主(2012-07-29):
开机不上电 风扇 电源不启动 有G41
电路图
的 师父提供下参考 不胜感激
电路图

网友:
这个最好请工厂的朋友们回答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电源故障.如是是主板不上电.就量下各电压对地短路没.32K晶振是不是起振 .待机3V有没有.PS-ON有没有断线.COMS电路检查

网友:
很多G41的图纸类似的,可以网站内找下。

网友:
按不触发查修呀,包括3VSB,晶振,VBAT电压,IO发到南桥的电压有没有跳变等

网友:
查开机线路阿,开机排针是否有电压!io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