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机,AMD集成APU,单芯片内存不过,板号:LA-6755P,电流0。4A

楼主(2012-07-29):
       接到一台进水的联想G475,才用了五个多月,进水部分在键盘下面,刚开始是无待机,PU401的开启信号没有产生,更换PR412后待机正常0。005A,上电到0.2A停住,依次查各电压,发现3VS没有产生,测Q42的G极无电压,跑线到R788,测这个电阻无穷大,更换一个100K的电阻,3VS待机就产生了,明显不正常。追线到Q107,发现G极高达10V,正常SUSP也就3V,更换Q107后,3VS正常,按开关电流0.3A-.05A-0.42A停住,内存不过,此机的板载的APU,测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更换内存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开始说3VS没有   后来又说更换Q107后3VS待机是不出了,还是出来了啊?

网友:
集成APU电流这么小,还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构架的的机器LZ仅是看电流就断定是没过内存?

网友:
联想的好像能都飞线到诊断卡  楼主要不试试 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一脚看波形

网友:
刷下BIOS程序,然后再换下CPU/是BGA封装的话,可以加焊下试试看了!

网友:
LZ......把图纸贴出来啊。。。。。。没图怎么分析。。。。

急需好人上传图纸
像这种问题,没有图纸寸步难行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测内存上的数据波一会儿就没有了,有检测到内存,看波形不能持续,才说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的数据线有没断线呀

网友:
没遇到过  谁有高招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顶楼主,这个很有用,我今天正好修个这机器,正好对号。更换q107和r788后不再掉电,电流升到1.2A后回落到0.8~0.95之间,屏不亮,恳请大师指点,另外很羡慕楼主的图纸,能发个不?不胜感激

网友:
让人看不懂。。。

网友:
主要还是看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