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格式化后做系统软件报错

楼主(2012-07-29):
硬盘格式化后做系统软件报错,一直用那个镜像做系统,而且别的机器没出现这问题!求解

网友:
什么软件啊

网友:
什么错误啊  有是提示说下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换硬盘在其它机子用,如果非要修的话就跑个SF吧。

网友:
错误 提示 是什么呀

网友:
迅雷打开就报错提示是什么内存不能为READ!   QQ音乐打开就报错关闭,提示发生错误报告,卸载重装还是一样,还有其他的游戏也是打开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换硬盘在其它机子用,如果非要修的话就跑个SF吧。

我换了个硬盘上去做系统之后还是报错

网友:
换系统程序啊

网友:
SATA数据线换条试下 还有主板看下有没电容鼓包

网友:
硬件驱动不兼容,通过PE安装试试。

网友:
如果硬盘在其它机子上用正常的话,换个硬盘排线,不行的话,那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