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 字体不清

楼主(2012-07-29):
1020打印机打印字体不清在网上查到的都是说加热组件、激光器、硒鼓等等造成

我把打印机拆开,然后装一台好的1020打印机逐一逐一的零件更换,最终发现是这个档罩造成字体不清的原因,

这个档罩我试过换另一台去的测试,问题依旧。不安装这档罩的情况字体完全清晰。

可能我是初学者,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所以动动发财手上网求助,行过路过的仁兄千万不要错过来帮帮小弟忙哦!!!

网友:
没明白你所说的挡罩是什么东东,造成印品浅和挡罩有关的就是激光器所处的暗室,1020这个暗室是直接由外壳形成的没有什么挡罩。查看下激光器玻璃是不是脏了,还有粉的质量不好,印品也浅。

网友:
图片挂了,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现在图片可以看了,应该是你所说的那个外壳了  故障查到是这个外壳引起。请帮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故障

激光器没看见有脏物存在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呀,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我修过很多台HP1020的打印机,没碰到过这个挡板引起打印不清的。一般都是硒鼓和激光头多一点。

网友:
你可把修打印机的给难住了,真没见过字迹不清和这个壳子有关系的。

网友(2012-09-05):
不好意思,从来没见过这个挡板会造成这个问题,不过也学习一下

网友:
真没见过字迹不清和这个壳子有关系的

网友:
估摸着还是激光器问题吧··  还一个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激光器的开关没有合并好啊?

网友:
看下硒鼓坏啦没 再看下加热器

网友:
没表达清楚。不知道说的是啥。

网友(2012-10-06):
激光器拿下来,拆开,把里面电机上固定的方形物件四边的镜子(很小,很精致)用软布擦干净,再装上,故障就没有了,那个挡片还是安上吧。

网友:
和这个没问题,你是安装的时候没装好激光器挡板开关,就是你上图黑色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