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2-07-29):
开机不是死机就是重启而且不能装系统装一会就回自动关机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换内存 换硬盘 拔光驱。。。。先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做桥、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全拔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那就显卡的可能大点了

网友B:
裸板加电还是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加电还是一样嘛?

还没试昨晚送过来的

网友C:
看下散热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散热正常不。。。。。。。

散热正常的

网友C:
不上硬盘看下。。。。是不是死机从其。。。。。。可以进下PE.......

网友:
拆开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异常的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硬盘看下。。。。是不是死机从其。。。。。。可以进下PE.......

试过了硬盘没有问题进PE有时也死机

网友C:
那就硬件问题啦。。。。。换过CPU.......内存。。。。。。那就要测下电压了。。。。看下CPU的电压是不是变化幅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硬件问题啦。。。。。换过CPU.......内存。。。。。。那就要测下电压了。。。。看下CPU的电压是不是变化 ...

还没试等一会去测试一下

网友:
用U盘进PE看下会死机不,还是会的会就考虑下南桥。

网友:
把硬盘架子卸掉

网友:
电压 热敏电阻查查

网友D:
楼主修好了说下,期待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说下,期待答案。

南桥挂了换掉了又换了个网卡现在基本正常了还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挂了换掉了又换了个网卡现在基本正常了还在测试

嘿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网友E:
问问客户是不是被雷劈的吧,周边ic是关键

网友:
先慢慢的扒光呢  换呢 内存。  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问客户是不是被雷劈的吧,周边ic是关键

太邪恶了吧扒着别人被雷劈啊

网友(点评):
我这里雷区阿,笔记本经常挨劈

网友:
有点想CPU电压不稳,看下CPU后面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我遇到一进水的,哎还在找图纸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考虑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