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能用吗?

楼主(2012-07-29):
大电容的电压一只144 一只146.可以正常用吗?造成电压低,是不是电容容量低了造成的?
电源

网友:
检查其均压平衡电阻是否良好?有固定胶的话,一并清除干净再试试看如何?

网友:
来自: 上海
正常的,根据电容都有工艺误差,正常的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市电稍低。

网友:
不低于260,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相差一点还是可以允许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