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独立显卡本开机不亮

楼主(2012-07-29):
刚接到一个 联想F41的独立显卡的本电流跳变正常 开机内屏不亮,外接也不亮, 加焊显卡后 内接还是不亮,外接白屏。 请师傅们帮忙确定下 是不是 显卡芯片 挂 了 还是别的问题 ?显卡芯片是 G86-630-A2 。

网友:
拆下来植株看看。。。。

网友:
要不直接换一个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
换显卡了,绝对好!

网友:
查下电压。。。。看下波波。。。。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  或者重新植球

网友:
量下显卡上各电容电压,有可能是有些小电压没有产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