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八脚芯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2-07-29):
BIOS八脚芯片能通用吗,我听说只要BIOS内存大于或等于原来内存,脚位相等,不行供电相等,这就行了,各位同行认不认同这种说法。你们有没有试过?

网友:
没试过.,,不过有的BIOS是通用的. 有的主板一样,BIOS芯片不是一个产家的.

网友:
八角BIOS只要容量相等就可以...

网友:
只要BIOS内存大于或等于原来内存就可以...

网友:
只要BIOS内存大于或等于原来内存就可以...

最好是同一厂家的.

网友:
我一般是找相同型号的BIOS 代换..

网友:
容量一样的话,大部分可以通用

网友:
8脚的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至于容量大一些的是否可以代换,我没试过,以后试试吧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每次就是乱代换   不行又换。怎么看容量啊?

网友:
8005  是1M   16是2M  以此类推

网友(2014-04-25):
不通用的,要看容量,比方说25l8005是1m的,25x32vs是4m的,25l6445e是8m的,看型号数字再除以8就是容量

网友:
8脚的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至于容量大的可以代换小的,没没问题。这是浪费而已

网友:
8脚BIOS可以通用的,但要看容量:25X8XXX,是1M,25X16XXX是2M,以此类推,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通用

网友:
容量大于或者等于,同厂家的可以换

网友:
容量一样就能通用吗 ?不同厂家的也可以吗

网友:
一般BIOS容量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都是用同型号的代用。用其它型号容量大小一样的也可以。没有去验证过,一般不行再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可以通用的我都是换着刷从来不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