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个奇怪的问题,电流大了高压板会开机一闪吗

楼主(2012-07-29):
昨天晚上发的帖子现在还没审核,先在发遍

以前只遇到过说电流小了,高压板会闪的,以前在论坛说的那个显示器今天买了个4灯高压板装上,因为一直试机用的是一个小的电源,跟手机冲电器差不多的那种,捎大点的,标称是12V1.3A这个电源做工很好,一直试机用他试偶而出现过因为电流小带不动显示器 情况就是开机一闪,但是这个奇怪的是,用这个12V1.3A的可以正常使用,换成12V3A或者4A的就一闪,我这里3个电源都试了一样的情况,但是换这个12V1.3A的没事,奇怪了,难道是电流大了,更郁闷的是因为修好后一直用的是1.3A的试机,人家要买,我就配了个显示器的电源他,谁知他拿回去还没用说开不了,我一看灯光不亮了,拆开发现高压保险烧了,接上还是不亮一量发现MOS管也烧了。可我今天用1.3A的看了了下午的电视都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估计买的高压板有问题,在TB买的,哎,看样子不行得把我试机电源配他了,舍不得啊
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4435

网友: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不良。用质量好的应该可以。但电压超过12v时,恐驱动板12v/5v变换电路不大受得了。所以,还是用12v/3A的液晶显示器电源可靠性高。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高压板了,不知道这样改下,买了2个一样的,烧了一个,现在就这一个了,用1.3A的到是一直正常使用,我就不明白了,看他高压板做工还挺好的,好大一块板。郁闷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高压板有问题。但是12伏适配器有问题也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带来高压板的损坏。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
绝对不是电源的问题就是你说的12伏适配器,我上面有说我店里的4个全新的都是一样的反映,刚换了个2灯的板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检查 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灯管.......

灯管也没问题的,这个原来是一体板的,都可以正常使用,驱动板有问题了,我就一起换了,原来都是正常的,在说了灯管有问题用1.3A怎么可以呢

网友B:
应该是你高压条不良,12V1.3A 可能供不怎么起压降大了,也就是实际供到显示器上可能不足12V。你用12V3A的上去电压足了反而把高压条烧了。12V3A是说这个电源最大可以供到3A电流,正常情况下你拿个12V10A的接上去也不会有事。你一汽车,可以走过3米宽的乡间小路,是不是就不能走过60米宽的大道了? 既然做维修的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高压条不良,12V1.3A 可能供不怎么起压降大了,也就是实际供到显示器上可能不足12V。你用12V3A的上 ...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我也知道可能是高压条不良,可他卖过好多人,也很多人买了,都是好评,就我买的2个都有问题,我也太倒霉了吧
而且有一点你没说对的是,不是一上3A4A的就烧高压板,第一个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烧的,因为我也没试过,我试的都是用我的1.3A试的机,而第2块板没烧,只是开机灯管闪一下,在开在闪下就灭了,没有烧,但是第一块因为是顾客拿回去了在拿回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