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07-29):
今天收到台山寨苹果机  白色的  市面很常见的那种   开始故障是触发掉电  但偶尔也可以电流跑上去还能亮机   因为没图纸只好盲修  估计是哪里虚焊导致  故 一个一个加焊   当加焊到cpu供电的时候不掉电了  但电流跑的很痛苦   cpu供电出来的很慢 大概2分钟的样子后就出来了 cpu供电出来也就正常亮机了   换了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怀疑cpu虚焊  加焊后无果 板载式的N270cpu  看起来很脆弱一样  温度没打很高  不知加焊到位没有   温度太高又怕cpu挂了  高手请指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不会真还是虚焊吧!

网友:
你看下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在网上下载此IC的PDF看看工作条件是否有延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