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怪问题 大虾门进来瞅瞅

楼主(2012-07-29):
   此机器 进BIOS没黑屏  只要硬盘以引导就黑屏  看到联想的logo 进BIOS就么有事  不进 过联想LOGO就黑了    我在BIOS里点了 半个多小时 没啥事 想重启下  屏幕也不亮了 直接就黑  CPU特别热  凉了又可以开机 还是原来的现象   大概就这么回事   我还不晓得怎么下手  请 虾米们出手相救

补充内容 (2012-8-1 14:04):
后来测试  应该是过热保护  用U盘进PE 一会也断电 就是CPU非常热 风扇一直转 CPU也换过 结果一样  敢问这是何种问题?

网友A:
不上硬盘用u盘启动进pe看看黑不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硬盘用u盘启动进pe看看黑不黑

又亮了   还是老样子   用U盘 不进PE不黑  插硬盘 进去就黑 到不了桌面  请教指点

网友:
楼主的表达可以规范一点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把散热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换个硬盘,或者重新分区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的事,DBR丢失了

网友:
你先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亮了   还是老样子   用U盘 不进PE不黑  插硬盘 进去就黑 到不了桌面  请教指点

“用u盘不进pe不黑”这个无关紧要啊,关键看进pe黑不黑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下硬盘到它机复制,换回病机装.

网友:
我也有一台460是打上显卡驱动就亮了,然后PL6电感很烫,EC也有点热,不知道是哪些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盘不进pe不黑”这个无关紧要啊,关键看进pe黑不黑啊!!!!!

没说清楚  用U盘可以进PE  没黑 BIOS也没发现黑  就是用硬盘以引导马上黑  硬盘没问题

网友:
换个自己的空硬盘装系统呗!别搞半天的软件问题

网友:
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请问外接呢?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  用U盘可以进PE  没黑 BIOS也没发现黑  就是用硬盘以引导马上黑  硬盘没问题

进PE正常的话,估计是显卡方面的问题而且很有可能是显卡驱动很装好,最好联想官网去下个驱动

网友:
还有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显卡驱动,这样估计就能进系统了。
当然,现在夏天了,散热也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网友:
进BIOS把显卡关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