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P 6535S AMD芯片组开机不显示通病的最新解释

楼主(2012-07-29):
之前 看了很多人发贴说这款机器的问题 很多人 说CPU 北桥 之内的话
本人最近遇到一台 北桥问题的  电压在1.0A左右  还往回跳0.7 跳来跳去
北桥用万用表测了没有坏  换了CPU 内存  故障依旧
北桥重做也一样    最后我把一条好的机器能显示的  北桥给拆了  换上去  OK 搞定
我想这款机器 重做北桥还是不行的  应该换个全新的 确定是好的上去
折腾了好久  希望 菜鸟少走湾路  老鸟请被喷我  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加热都是可以的, 遇到好多加热好的。

网友:
这都是老通病了,AMD的都这个样,还有SB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加焊都是可以好的,就是时间长了就又不行了。

网友:
BIOS也会出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换了个新的北桥还是不行呢

网友:
老毛病了,都修了好几个了,北桥虚汗

网友(2012-09-18):
买一款散热好的本子真难……
如果笔记本散热片能DIY就好了
哎,AMD……

网友:
北桥芯片很薄的  一做不好就坏了 。

网友:
要是一修板子北桥坏的很少,大部分加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