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换631后发现芯片上电容短路

楼主(2012-07-29):
来是6分屏。原来是G86-603-A2我就换显卡G86-631-A2了(忘加焊,或测阻值),换了个631后没上电测了下芯片上的电容发现几乎都短路。10欧。我就把显卡取下测发现显卡是OK的。再测板上还是10欧,后又把4个显存取下还是短路10.这板没图。请各位老师 朋友指点下。(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吧,631以前换时测最小也有80欧的)

网友A:
能加电亮不?这个机器显卡换过,但没有测过芯片上面的电容阻值。

网友:
这个以后注意下

网友:
新显卡 不想试的.1百多块.我想明天把显卡和显存去了.加个电烧一下看什么情况.没这机的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加电亮不?这个机器显卡换过,但没有测过芯片上面的电容阻值。

嗯.昨天不该偷懒的.应该先加焊一下.看什么情况.再测一下阻值(希望有兄弟测过这机显卡的阻值,嘿嘿想偷懒的)

网友:
应该一般是多少欧,大家怎么不说出来

网友:
十欧有电压没,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嗯 在这机上阻值就这么小.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