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41声音问题

楼主(2012-07-29):
COMPAQ CQ41
笔记本
,声音自动调到最小,请问KB926QF B1跟KB926QF D3 可以换吗?后面二个字不一样是没事的吧!
笔记本

网友:
还有我想问下笔记本IO 怎样分是超级IO和普通的IO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我调换过B1跟C0 没问题

网友:
查了下。。。。。可以互换。。。。。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的 我遇到过一次后面2位不一样导致键盘部分按键不能用

网友:
可以互换!放心吧!

网友:
你不肯定可以用表量一下子,他们两个的电压和信号是不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