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加高压板接电灯光就亮关机也亮、显示正常、

楼主(2012-07-29):
这是加高压板的通病、请高手指点、
通病

网友:
什么通病!我加的高压板就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你的换了高压板就这样明显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看来也没什么高手、、

网友:
看不懂,你是不是想说灯管常亮,不管开关机,灯管都一直亮着??

网友:
有些驱动板开机时输出的开机控制信号为低电平,这时用通用高压板替代,就会造成背光常亮(即关机白屏现象),;这种情况偶尔也会遇到,只需要在驱动板的开机信号控制端和通用高压板的开机信号控制端加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
这个反相器淘宝有售

网友:
应该高压板上开关机控制管坏了

网友:
开关线接到亮度控制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