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自己进步了 LA-3691P 无待机加掉电 维修

楼主(2012-07-29):
基地学习回来半年了  现在才有点进步,一直盲修。呵    LA-3691P 无待机。查报个隔离过了,看8734A吧  VL只有2.5  LDO3没有电压 参考也没有电压,VINOK    换个芯片也一样, 查总开启信号看看吧,SHDN# 电压0 呵 不对头 过PZD1电阻分压给8734A作为开启信号,看这里明白了,查电阻 看看 47K那个一边脚都没有了 烂光了。找个换上  哈哈带机有了,那开启看看吧  电流在0.5掉下来了,打击啊!接着查供电看,所有电感供电正常,小供电吧 先看看CPU  时钟  复位有不,结果时钟0.05 无复位。  接着找小供电吧 ,看机器+1.8VS有瞬间的  +5VS 瞬间一闪,在测+3VS时没有电压,就这里了 +VBS 这个电压没有 SUSP一直处于高电位,这里SUSP为高电压的话 Q18就会导通 把电压拉低,保护 我觉得+1.8VS   +5VS  能瞬间出来下 是应为这个电压没有起来 就保护了吧。 查+VSB 过焊点+VSBP  是8734A PG信号 给PQ8 PQ8导通后接地 使PQ7在B+接的分压电阻 分压 PQ7导通 输出+VSBP  这里电压都的,+5VS   +1.8VS那里的+VSB都有的   腐蚀嘛有可能短线啦  飞吧  飞上去就跑了  哈哈! 不过目前貌似还有点小问题。 希望自己进步快点!有时问人不如自己多想 多动脑子。 这样来的快点!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会分析信号。。。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哈哈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在论坛上多看看,同样也会分析

网友:
我觉得还不错,说乱的人是看不懂吧

网友:
能看懂LZ说的意思,但看不懂LZ的思路!描述得不是很清晰!

网友:
怎么不先查8734工作条件呢,SHDN信号之前就该查而不是换了芯片再查嘛

网友:
有可能你换的那个8734是好的哦,之前就应该查SHDN信号的。仁宝的机器断线的是有点多的,上次我遇到的是VS电压的线断,这个线到控制点火回路的LM393,导致8734没工作

网友:
这种问题经验维修者可能修不出来呢.

网友:
lz 复习了 我也经常修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不错,没有白去基地

网友:
看懂LZ那里断线了

网友:
现在就是信号不会查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是进过水的机器吧,那就是要对照图纸查了

网友:
笔记本各大信号,你们是怎么记得的啊,我怎么一点都不懂呢@!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细心一点基本都能搞得好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 一样的故障 换芯片没有结果 这次开始就没有换

网友:
仁宝的机子就是好修啊

网友:
时序很重要,要不然只能盲修

网友:
有时候真被时序搞得头疼!左右不是

网友:
分析的 很有道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我也是的 新手 你们可以加我QQ以后可以沟通沟通 1770209420

网友:
描述的很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