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n9主板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2-07-29):
一同行拿来一abit kn9主板,说是玩游戏死机,用鲁大师测得CPU温度上百度,此板是放了好久才拿出来用的,我开机进BIOS看得CPU温度七十多度,以为是放久了,积尘多,彻底清理后测试问题仍旧,确定是主板问题,CPU拿到别的主板上温度正常(四五十度),也换过CPU来试过了,别的板正常使用的U放上此板温度就会高,其余的外接都有换过了,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教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联想 机子的吧   ATI K9N  北桥温度也好高  主板是挺好的   但是温度高啊  我也遇到好多片了 都没搞好

网友:
是不是联想我就不清楚了,此板是同行以前收回的,只是知道是升技主板,难道就没有改决的方法了吗

网友A:
有个办法你解决不了的            就给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办法你解决不了的            就给客户换板

这个不是办法,我的顾客是开网吧的,以前也做个这一行,现在开网吧了,大把机子,昨天都是拿了两块板一个显卡来的,那板跟显卡已经修好了,这块板他用不用都可以的,只是我自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