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原装主板图纸 FOXCONN LS-36

楼主(2012-07-29):
求:DELL原装主板
FOXCONN LS-36
all rights reserved CN-OH7276-13740-56I-01CY
主板
DELL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这是机器的型号?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945的,开机灯一闪一闪,查得12V有点短路,拔掉12V,开机不闪,电源风扇转动,以为帖片电容坏了,但查得8脚场管坏了,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