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通电logo之后逐渐扩散状白屏

楼主(2012-07-29):
接手一台19现代显示器,原故障是通电显示几秒后黑屏,指示灯闪,目测一电容鼓包,换之显示正常,客户用了几天后,说通电直接黑屏指示灯也不亮了,换了通用电源板之后,通电显示logo之后屏幕逐渐呈扩散状白屏直至屏幕全白,不插信号线,能显示logo,无信号字样,接着连驱动板也换掉,刷好程序,故障依旧逐渐白屏,求高赐教,有人说屏坏了,但这屏有时候,我先通上电,再去插信号线,屏幕又能正常显示,就是说,这屏通电断电通电断电操作偶尔会显示正常,,本人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求高手指引下!!!!!

这个屏我发现,先通电,然后再去插信号线就能正常显示,然后关一下开一下就又白屏,如果是先插好线再去开显示屏就是显示白屏

网友:
换个屏试下吧   这种情况 屏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有遇到过,等待楼主结果了

网友:
不知道你那什么板子      A/D板飞跟5V线给屏供电哪里   在测试一下机子

网友:
屏坏机率很大,常点屏碰到过这种情况,问过乐华 他们也说是屏坏。

网友:
测下屏供电,看下是不是屏上有件不稳定,那个5V转3.3V那个稳压管常坏

网友:
屏的T-CON出问题了,换了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