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345TU刷bios后麦克无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29):
一台hp cq40 -345TU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用适配器开机无任何反映 ,刷原厂bios 后能开机了,但是顾客反应集成麦克无声
于是又刷回原来的bios,集成麦克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补充下,系统是win7的
logo原来的本子显示康柏的字样,下载的新bios都是显示hp字样,谁有这个型号的bios,本人愿意出钱购买

板号是LA-4101P 刷论坛上的bios也是麦克没声,无线网卡控制不了! 开机提示ID错误

网友:
你 系统肯定是 XP 的     原版本的BIOS程序是不支持XP 系统的    你进系统 到官网下最新的BIOS 升级下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是win7的,我在百度搜,说是官网的bios不完全!真的假的

网友:
BIOS  下个 最新的 版本

网友:
去官方找啊。
把你这个机器的型号输入在 官方的搜索栏里面。就能找到 匹配的驱动。里面有一个bios 提供下载。但解压出来后你要用编程器直接刷进去

网友:
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源开机无反应,你刷个原厂BIOS就好,有些费解,难道用电池时和用电源时所使用的BIOST程序不一样吗?还有,当你又刷回原来的BIOS后,为什么用电源又能开机了呢?费解

网友:
刷别人备份的BIOS  官网的 没有ID号

网友A:
我感觉用电池能开电源不能开,应该是主板或电源的问题

网友:
到官方下载新的BIOS

网友B:
有些时候找不到合适的BIOS,就把机器上的备份出来再刷进去,说不定就会好。我试过

网友:
进系统下个官网的BIOS再刷一次

网友:
我没有啊!有了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候找不到合适的BIOS,就把机器上的备份出来再刷进去,说不定就会好。我试过

好了。。。

网友:
按照这个方法刷的?

网友:
解决方法是什么,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电池能开电源不能开,应该是主板或电源的问题

你说的很对,后来把原装变压器修上了,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我用万能的hp充电头怎么都不行呢?很奇怪

网友:
hp cq40-345TU 主板板号La-4101P
开机显示,康柏logo原机备份

cq40-345tu-xinashi kangbai.rar

781.85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后来把原装变压器修上了,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我用万能的hp充电头怎么都不行呢?很奇怪

hp大头有有些机器,很挑电源的

网友:
惠普的笔记本 电源头子出问题的真多